APM 定高 定点 ERR.BARO-0 BARO-2 错误

楼主(2016-05-13):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出现这种情况,定高定点就秀逗了,直接掉高或乱窜,好危险。。求解

网友:
气压计错误
查看apm没有加海绵太阳底下飞?
加块黑海绵

网友A:
这么多错误,不是简单的覆盖海绵的事,很可能气压计有问题,可以先试试楼上的办法,还是不行就应该是气压计问题了

网友B:
气压计问题,遮光,压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问题,遮光,压海绵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错误,不是简单的覆盖海绵的事,很可能气压计有问题,可以先试试楼上的办法,还是不行就应该是气压计 ...

遮光已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