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掉了几个东西 影响使用不 谢谢大师

楼主(2016-05-13):
      电机电调上的  小方块   掉了   但是还一直在使用   不晓得影响不    如果影响  怎么处理     谢谢大神些      一共掉了三块

网友:
掉这么多贴片电阻,还是收个二手或者坏的回来换上,现在是正常用,但负载情况和原来肯定不一样了,加大了芯片负担,安全性不够,安全起见还是修一下。

楼主:
其他的电调上的行不

网友:
安全很重要,还是修一下

网友:
直接汉上去

网友:
看图  好像是贴片电容,影响稳定性

网友:
捡到就再焊回去啊,小事

网友:
看样子是滤波退藕电容,掉了肯定影响工作,而且是碰掉的贴片电容,原电容已经损坏了
知道参数的可以补上,不知道的话只能返厂或者找有技术的人修

网友:
焊接技术很次,焊点难看

网友:
照上面型号淘宝上买回来,找修手机的给焊上去,对修手机的师傅来说太容易了,焊完试下没问题再用热缩管一包,没问题的,自己焊功不行千万别焊,焊坏了就废了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修吧,不安全

网友A:
这是贴片电容,楼主哪里的?有需要我可以帮忙焊

楼主:
昨天电脑上下了   几个焊起了  工作目测正常   焊的垃圾帮忙看看掉了几个东西  影响使用不  谢谢大师 电调,电机,大师剑怎么拿 作者:菜鸟要变大鸟 2431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

我成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贴片电容,楼主哪里的?有需要我可以帮忙焊

谢谢   我成都的

网友:
电调包一下吧,别裸奔了

网友:
顶顶哦~帮忙看看掉了几个东西  影响使用不  谢谢大师 电调,电机,大师剑怎么拿 作者:小黄妹 7151 帮忙看看掉了几个东西  影响使用不  谢谢大师 电调,电机,大师剑怎么拿 作者:小黄妹 4250 帮忙看看掉了几个东西  影响使用不  谢谢大师 电调,电机,大师剑怎么拿 作者:小黄妹 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