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能用像大疆那种油门自动回中的遥控器吗?

楼主(2016-05-13):
手上有个futeba的遥控器,可以改成油门自动回中,问一下大神们,apm的飞控可不可以改成像大疆那种油门中立的操作方式,可以的话油门行程怎么校准?

网友A:
只需调油门行程的中点就行了

网友:
还想不习惯吧,没必要

网友:
完全可以。用定高,定点或留待模式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调油门行程的中点就行了

大神能说下怎么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说下怎么调吗?

没用过你那种控,但设置是一样的,飞行时看下你的油门通道在%多少是悬停,假设是45%就可以悬停,在通道微调设置该值就行了,也可以改完再试,设置好后能松杆悬停就行,不要松杆回中后飞机还一直往上飞或是掉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