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不明原因翻转自救,10秒下降400米左右,有视频和日志

楼主(2016-05-13):
本来是自稳模式飞行,飞着就翻转了,下降了400米,后切换成留待模式才翻转回来的,感觉APM太强大了。。水平有限看日志看不出所以然,求高手解答。。。。。

2016-05-08 14-32-05.rar

网友A:
我以前会自稳满油门拉升 然后油门最低 极速坠 要离地时推油门 每次不一定会正着 经常反着下来的

网友:
高速下降过程中,明显看到震动值特别明显的异常。推测是高速下降过程震动太大导致飞控出现一定问题

网友B:
一秒40米吗?好像不是很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会自稳满油门拉升 然后油门最低 极速坠 要离地时推油门 每次不一定会正着 经常反着下来的

那你是怎么翻正机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秒40米吗?好像不是很科学啊

你看日志,下了380米,它翻过来油门还继续转啊,相当于俯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秒40米吗?好像不是很科学啊

翻了很快的!

楼主:
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
是的,角度限制,过大了,会直接crash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翻正机身的?

再推油门 拉起来 然后重复以上动作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推油门 拉起来 然后重复以上动作

没懂,可以具体说说吗?我怕这个故障以后还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