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 如何在APM地面站看四轴解锁起飞后与起飞点的水平距离

楼主(2016-05-14):
请教 如何在APM地面站看四轴解锁起飞后与起飞点的水平距离
       用数传连接后四轴起飞,在APM地面站看不到解锁起飞后与起飞点的水平距离,航点距离显示为零,请问在哪里显示出来,可以看到这个数值
      但是当切返航时地面站就可以看到与航点的距离,那岂不是想看与起飞点的水平距离都要切下返航才能实现,有什么办法不用切返航就可看到水平距离,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搞过

网友:
顶顶哦~请教 如何在APM地面站看四轴解锁起飞后与起飞点的水平距离 如何 作者:小黄妹 1924 请教 如何在APM地面站看四轴解锁起飞后与起飞点的水平距离 如何 作者:小黄妹 7720 请教 如何在APM地面站看四轴解锁起飞后与起飞点的水平距离 如何 作者:小黄妹 8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