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用F3飞控,解锁后给油门电机转速没有变化

楼主(2016-05-14):
我的飞机解锁后给油门了四个电机都正常转,但是调整遥控油门大小飞机上的电机就是按一个速度转,没跟着遥控器油门变化,电调校准了,软件也和电机校准了,轻微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油门锁定看一看

网友A:
再看看接收机通道里,油门通道有没有信号,如果没有,那就是接线问题,或者控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接收机通道里,油门通道有没有信号,如果没有,那就是接线问题,或者控设置的问题

有反应,数值也是跟着遥控的数值改变的,就是电机没变化,最低油门电机也不转,给点油电机也转,但是不管大小油门都是一个速度

网友:
不是电机速度一样,而是你的感觉而已。装上桨,试试,速度就不一样了,不过一定要小心,慢慢加油

网友B: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飞机的

我是来看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