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飞就偏了

楼主(2016-05-14):
如題,上升時,會偏向一個方向飞,是什么原因(重心已調好)

网友: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
全部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
飞控和机架水平安装,在平地校准加速度计 ,遥控器微调全部归零,如果有gps要注意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是加速度计的问题,重新调整飞控水平位置,再校准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摇控没校准好,我上次就是,你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