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大家谁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14):
请问大家谁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电机,遥控器 作者:zgxzgxzgx 3520 改校准的都校准了,给遥控器油门电机就这样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可能你不是用的多轴模式,看起来像是固定翼的模式、

网友:
楼上说的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校准电调和遥控器行程,行程转速设置1000-2000 看看行不行,我之前也这样

网友:
这个就是遥控中点数值没有设置好,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办法,校准电调后,把遥控杆推到中间,然后看看cf遥控器界面的数值,就是看油门通道遥控摇杆在中间时显示的数值是多少,记下数值,再把中点数值改成你刚才记下的数值。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用管他,就当他不存在,一样飞,我的也是这样,起飞就好了,不过起飞时,要果断

网友:
顶,我的也这样,还没解决,不过我就这样飞呢。飞起来不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