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3.4号电机烫手,1。2号电机冰凉,望高人可以指...

楼主(2016-05-14):
各位模友,问个头疼的问题,我找这个原因老长时间了,就是没搞懂,哪个高人可以帮忙分析下。                                                                                                    配置:机架f450。电池3s2200mha。飞控apm2.8。好盈天行者30a。电机xxd2212/1000kv。桨叶1045。
               故障:飞行3-5分钟3号和4号顺时针转的两个对角电机飞行后异常的烫手,1号和2号逆时针转电机则有一点温。这是什么情况啊!                                                            已实验过:电机对换,电调对换,电机找平,qq飞控测试。故障依旧,怎么换位调试,依然是3。4号顺时针转电机烫手,1。2号逆时针转电机几乎无温度。
               老少爷们帮忙参考一下是什么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提前谢过。
             (飞行时无自旋现象,状态也比较平稳,就是怕这个毛病不找到,飞行过程中电机过热,导致烧电机或温度过高退磁,导致炸机危险。)

原因已找到,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模友的帮助。置顶的第一个回复就是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理解的很好,这样可以排除飞控的影响,排除电机接收的电流不同,因此可以测出是否电机体质差异导致 ...

谢谢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但是你给我指导了最主要的方法,但是不全对。您的方法我试过了,测出的温度一样的,相差无几的。各种校准都校准完毕后,再次飞起来,还是顺时针对角两个热到烫手,另外两个对角的冰凉的。但是那方法测试只是假象,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摆脱了飞控自稳给电机的不同输出的功率。而每个电机的做工是相同的,所以温度相差无几,可是这个方法可以让我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就是推油门的时候(达到一定的转速,而且不起飞的时候)它会出现机架顺时针自旋的现象,这就不对劲了,按照正反桨的旋转方向扭力不应该出现这现象啊,所以我怀疑还是哪个电机可能有点歪或者不平衡,所以用土办法挨个电机座的一角给垫了点一样厚度的纸,推油实验,还有点自旋。。。我把每个电机垫上的纸取下来折叠再垫。推油后机子振动的乱跑但是不原地转圈了。OK了。这回可以通过飞控测试电机了。拔下来电,重新连接。解锁飞起来试试。结果每个电机均匀发热了。没有冰凉的和烫手的现象了。

玩f450或550的模友,如果也有这对角电机烫手现象可以试试此方法,绝对不要相信买来的组装机臂都是水平的。你看不出来的。只有不通过飞控看自旋现象才知道往哪偏了。各种对换电机,电调,飞控,桨,,,等等。不起任何作用(前提排除有故障的原件)。

网友B:
浆的原因换过没有??

网友C:
楼上说的可以一试 ,或者把飞控掉个头  等于就是把飞机前后对调试一下

网友:
电机发图看看?

网友D:
因为你4个电调都带bec输出,而且你吧bec都并联了电调会互相干扰,所以会这样

网友E:
电机螺丝可能是顶到线圈了

网友F:
打开失控保护,推油门,看是不是三号四号电机输出大?如果大,刷车再刷回来,重做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的原因换过没有??

换过了啊,4个全新的桨,况且原来的桨也是全新的啊,没炸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可以一试 ,或者把飞控掉个头  等于就是把飞机前后对调试一下

我把逆时针转的电调电机和顺时针转烫手的那两个对换了,结果还是顺时针转的烫手。逆时针的还是无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4个电调都带bec输出,而且你吧bec都并联了电调会互相干扰,所以会这样

要不我试试你的方法,把bec供电正极挑下来,用模块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螺丝可能是顶到线圈了

我仔细看过了,螺丝离线圈还有老远的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失控保护,推油门,看是不是三号四号电机输出大?如果大,刷车再刷回来,重做校准。

谢谢,我一会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G:
兄弟,整好没有。我的现象和你一样一样的。配件和你有点不同。我的电调是两种类型、天行者30A、乐天20A.我原来全部用天行者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整好没有。我的现象和你一样一样的。配件和你有点不同。我的电调是两种类型、天行者30A、乐天20A.我 ...

上面的朋友们给我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没有任何改善啊。但是我在航模群里文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好几个人都是这原因,到现在也没找到原因。出现这情况的还真不在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整好没有。我的现象和你一样一样的。配件和你有点不同。我的电调是两种类型、天行者30A、乐天20A.我 ...

现在用乐天也是一样毛病吗?就只有3.4号顺时针烫手吗?我还打算把天行者电调换成乐天的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每个电机的电流,没问题可能就是飞控的问题了!

网友A:
不要上天了,地面调油门行程的方法空转测试,方法:全部电机一起进入油门行程设置,设置完油门行程后不要拔电,这个时候就选个最好油门,让所有电机都在最好输出下空转转它个五分钟,再用温枪打一下所有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要上天了,地面调油门行程的方法空转测试,方法:全部电机一起进入油门行程设置,设置完油门行程后不要拔 ...

还有补充下,电调的进角的大小会影响电机的转速扭矩,导致温度高低,在负荷大下就可能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补充下,电调的进角的大小会影响电机的转速扭矩,导致温度高低,在负荷大下就可能明显了

你好你说的是用apm的电调校准那个方法吗?校准完不拔电池,直接给油转动一会,然后看各个电机的温度?是这意思吗?还有那个电调的进角如何选择进角才合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用apm的电调校准那个方法吗?校准完不拔电池,直接给油转动一会,然后看各个电机的温度?是 ...

对,你理解的很好,这样可以排除飞控的影响,排除电机接收的电流不同,因此可以测出是否电机体质差异导致温度不同
       进角请查看你的电调说明书,电调可以设置进角大小

网友:
哪个兄弟有转速表能测试一下转速吗?我准备在4号电机下面垫个垫片,人为制造个偏角。看看是不是有改善

网友:
有群号吗?在线讨论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哪个兄弟有另外的APM飞控,换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我试试你的方法,把bec供电正极挑下来,用模块供电试试。

调3个就行,留一个供电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整好没有。我的现象和你一样一样的。配件和你有点不同。我的电调是两种类型、天行者30A、乐天20A.我 ...

兄弟,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可以看看我的方法试试。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G:
      兄弟们,换个思路,我的好像解决了。发热应该是转速增加和电流增大。为什么增大呢?增大以后主要是抗拒水平方向(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转动,我就在3、4号电机的下面左侧垫个垫片,0.2毫米左右(慢慢试)。最终结果是,特别突出热的电机没有了。四个电机温度基本相同。
      今天我准备再试一下垫1、2号电机(就是原来不热的那两个电机),垫片垫在相反方向,应该效果更好。

       造成电机不平的原因很多,不好查找!

网友:
电池有没有放在机架重心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但是你给我指导了最主要的方法,但是不全对。您的方法我试过了,测出的温度一 ...

你的机架精度也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们,换个思路,我的好像解决了。发热应该是转速增加和电流增大。为什么增大呢?增大以后主要是抗 ...

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按照校准电调的方法来的。不要经过飞控增稳测试,那样测不出来的。这个电机座真不好找平。主要是f450机臂是固定死的,只能垫东西解决。我4个都垫了。4个电机温度都均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架精度也太差了吧。。。

只能说是买的山寨货,精度不行。原来的同价钱买的f450没出现过这现象,自从炸机断了3个机臂之后,买了另一家的机臂,才出现的电机烫手的现象。下回不买他家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