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供电问题

楼主(2016-05-15):
F3飞控上有5V的输出可以给LED和OSD供电,这个5V能否给5~17v的摄像头供电?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这个5v不就是你分电板上的5v吗,都是相通的

网友:
可以,电压在摄像头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给摄像头供电。

网友:
看最大输出电流多大,三个同时供电可能电流不够。

网友:
最好不要,都要电流的,到时候飞控供电不足就关机不工作了!

网友:
给摄像头供电没问题,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千万不能给图传供电,图传功率比较大

网友:
建议用分电板

网友:
建议用电池分一个。出来

网友:
电流允许的话可以,如果不够的话还是要加BEC

网友:
还是分电板供电比较好

网友:
我的都是用飞控pwm的正负偷电 好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