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遥控怎么样

楼主(2016-05-15):
富斯i6s这个遥控器好用吗,有买过的吗,

网友:
还不错,又便宜,加了10通道才300多

网友:
我没长期用过,上手的手感还行,功能和设置挺全,稳定性不错,毕竟老牌,综合来说在同等价位里算优秀的

网友A:
如果是飞多轴 那么物超所值 飞固定翼就算了,没微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飞多轴 那么物超所值 飞固定翼就算了,没微调

有的啊,外设置里,没有外置的开关

网友:
没用过不好说  我看i6挺多人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啊,外设置里,没有外置的开关

微调都是飞行中用的,进菜单现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调都是飞行中用的,进菜单现实吗?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玩了一个多月了:

1.这个遥控器本来就是玩多轴用的

2.手感不错

3.摇杆的手感也不错

4.只能够设置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机。就是说一个遥控器只能够玩一个飞机,最大的短板。

5.由于双按键同时按住开关机,不关飞机端没办法关闭遥控器,测试失控保护的设置要拔电池,有点不方便。

6.实测1.5km左右失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飞多轴 那么物超所值 飞固定翼就算了,没微调

说明书上是有微调的

网友:
我也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是有微调的

请注意看标题 楼主说的是i6S  不是i6

网友:
神控,会刷机的话估计是性价比最高的了。
可以刷成10通,我用的这个,就是塑料感比较强烈。
还有缺点就是 把手是塑料的,不好固定显示器。

网友(2018-09-21):
如果是飞多轴 那么物超所值 飞固定翼有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