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解救啊

楼主(2016-05-16):
为什么我在APM2.8的飞控I2C装上超声测距就一直显示罗盘不健康  后面中间的焊点我已经短接了  谁会救救我啊   谢谢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apm2.8另一个i2c默认接osd。板子后面osd短接了。需要重新短接。直接并在罗盘两根线上。还有一个可能是电压不稳。

网友A:
i2c并连就可以啦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建议超声波单独供电

网友B:
试试超声波模块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并连就可以啦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建议超声波单独供电

单独供电时直接往超声波模块正负供电,,,我检查了端口的输出时4.73V啊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超声波模块单独供电

怎嘛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嘛单独供电、、、、、

可以通过单独的DC—DC模块(可以是输出电压可调的),现在这样的模块一般体积都很小重量也就几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