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RC OPTO mini 20A 電調,求BLHeli 刷寫教程!

楼主(2016-05-16):
買了這款 RW.RC OPTO mini 20A電調 (BLHeli 13.2固件),想刷BLHeli 14.5,不知各位機友大神,是否有刷機教程,只找到下面這張腳位圖,但不知改如何刷寫。

网友:
刷成了么,我也想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软件太大就不发了,上网搜索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太大就不发了,上网搜索应该有

BLHeliSuite的設置我會,試過USB燒寫器連結沒反應,這電調是ATMEL的IC,應該是可以用USBasp做連結,但最主要是不知道該選擇刷什麼品牌的BHELI程序。

网友B: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飞机的

我是来看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