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固定翼飞机用APM飞控怎么控制油门

楼主(2016-05-16):
新人,第一次到这里,有没有大神帮答疑解惑啊

网友:
舵机控制啊

网友:
舵机拉油门。

网友:
舵机控制啊,还能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5楼,请教一下,加个油泵行不行?

网友:
飞控控制舵机老控制油门

网友(2016-08-12):
就看你的发动机喽,要是有油门的话,就用舵机喽。

网友(2016-09-27):
引用 网友A:
5楼,请教一下,加个油泵行不行?

不行,虽然叫油门,但并不是直接控制喷油量的,还有进气量风门需要控制,光控制油泵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