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接收机能承受的1s电池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6-05-16):
一般是3.7v 2oo毫安的    400毫安行么?

网友:
1000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只要是3.7V就行,容量随便多大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3.7V就行,容量随便多大都OK

那我用1s  2200毫安的没事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1s  2200毫安的没事儿吗

可以

楼主:
68接收和88接收有什么区别么?有图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68接收和88接收有什么区别么?有图么

什么68和88,天地飞6通接收机的零售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68和88,天地飞6通接收机的零售价格吗?

DSM2制式迷你接收机啊
小飞机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SM2制式迷你接收机啊
小飞机用的

没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