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PIX发售版装机贴 by纸鹰

楼主(2016-05-16):
首先感谢狼哥支援的四轴外壳,一直想山寨个精灵,奈何精灵的外壳炒得比较贵,而且空间上不太奔放,于是看到论坛里的tutu机架不错,于是狼哥大力支援下,四轴攒起
主角 乐迪发售版的pix飞控
装机前的大聚会
配置为
  乐迪发售版PIX飞控 M8N GPS
  2212 930KV自紧电机 仿大疆
  蜻蜓30A 2S-4S多轴专用电调
  9450的自紧桨
  AT9遥控器R9D接收机 OSD模块
  tutu四轴机架

图上有个3D打印的减震架,实际没有用(为了测试乐迪的泡棉解决方案,实测效果再议
乐迪的全家桶
先给电机焊接香蕉头
穷人不烫手解决方案

电机完工
电调特写,蜻蜓的30a 感觉和simonk的固件差不多,响应速度比较快
(这种不带EBC的电调的特点总结一下:1:不涉及供电混战的局面 2:一定程度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电源干扰 3:价格会比较便宜点 比如乐天系列 PS因为大家多数的电调为什么都支持到3s呢,到4s以上就比较贵了呢,这里主要是3s  12v电压,大部分电调供电都使用7805这个线性降压,用到12v以上效率低到爆发热烧开水,再就是同容量电容的耐压和价格成正比,所以一到4s以上都用开关电源芯片降压了,成本会高一些)
机架自带分电板,方便了很多。
焊接电调
动力基本组装好了
这里注意,电机是自紧的,安装时就要搞清楚每个电机应该在的位置
临时焊接个电源插头
这里先用接收机做个油门行程校准(飞控也可以做行程校准,注意这时接收机要个ebc供电)在试试线序和旋转方向正确不
GPS就别那么矫情了,3M大法装到顶盖上,这里乐迪给gps线的长度拿捏得比较好,基本的机架应该都够用,而且也不会太长影响传输。

大致理理线
量好位置,用泡棉给飞控安家。

电流计扒皮,因为线我用在这个线用着有点短了,需要改线,能看出来是个开关电源芯片的UBEC和一个50毫欧电阻来电流采样。
乐迪PIX发售版装机贴  by纸鹰 固定翼,飞控,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纸鹰 8578 乐迪PIX发售版装机贴  by纸鹰 固定翼,飞控,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纸鹰 959 乐迪PIX发售版装机贴  by纸鹰 固定翼,飞控,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纸鹰 380
变长了,长度我根据分电板来的,大家各自看需求,原装的实在有点短,固定翼或者开阔机架的多轴应该好弄
做好注意绝缘,热缩管套上
电流计安放好
这里我为了验证乐迪PIX的兼容性,自制了个蓝牙串口模块,两个线头是因为我还有个APM,都可以用
乐迪PIX发售版装机贴  by纸鹰 固定翼,飞控,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纸鹰 2984 乐迪PIX发售版装机贴  by纸鹰 固定翼,飞控,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纸鹰 7219 乐迪PIX发售版装机贴  by纸鹰 固定翼,飞控,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纸鹰 6331 乐迪PIX发售版装机贴  by纸鹰 固定翼,飞控,电调,电机,遥控器 作者:纸鹰 4146
装机到这里看起来挺乱的是吧,线多没办法
这里大家注意个问题,看似摆放没问题,实际问题大了,接收机挡住usb接口了,大家前车之鉴 都要注意啊,3M胶真不是盖的,我又把接收机外壳给掰开了,话说R9D的外壳的确结合的不太结实(一共四个小塑料卡扣,希望能改进,哪怕用胶水呢,一般玩家没人拆接收机外壳的)
这是改完位置的,干扰先不说,各个接口起码不打架了

上电试了一下 ,感觉没啥问题了,上壳准备试飞。

试飞默参,非常稳,上电1分钟14颗星,M8N不是盖的,定点模式应该就是所谓的钉钉子了(未调参 有风还是会晃),先前说过我装了个蓝牙串口模块进去,用了飞鱼的地面站,语音播放设置成方言,哈哈感角溜得飞起!!!
乐迪的pix稳定性目前看来很不错,后续还有帖子跟进,请大家关注,顺便随手回个帖,乐迪的CP620 已经在向我招手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机壳最好是35级别的电机+12寸桨,用22+9寸有点小了。

别的都不错,涛贡献的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壳最好是35级别的电机+12寸桨,用22+9寸有点小了。

别的都不错,涛贡献的机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壳最好是35级别的电机+12寸桨,用22+9寸有点小了。

别的都不错,涛贡献的机壳。 ...

的确感觉机架显得有点大了,3508 kv600 12寸 4s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感觉机架显得有点大了,3508 kv600 12寸 4s怎么样,
这个机架的原作者是谁求详细,

这个才是最合适的动力配置。

涛最早装的这个机壳,后来送给论坛了。原创是谁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B:
飞鱼地面站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鱼地面站啥意思?

手机版的地面站,汉化的apm那个

网友:
现在还有这个机壳吗?

网友:
4S电能装进多大的?帮顶!

网友:
外壳不错,求个连接。

网友C:
想请教一下,电调与电机之间为什么要用香蕉插头呢?直接焊会不会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电调与电机之间为什么要用香蕉插头呢?直接焊会不会更好呢? ...

就aaazzz说的一样,我拿到手以后感觉2212动力可能小了,以后换动力,电调香蕉头会方便点,这种密封式的外壳,松的可能性也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aaazzz说的一样,我拿到手以后感觉2212动力可能小了,以后换动力,电调香蕉头会方便点,这种密封式的外 ...

多谢指教!反正换电调估计也得拆,那我还是直接焊了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壳最好是35级别的电机+12寸桨,用22+9寸有点小了。

别的都不错,涛贡献的机壳。 ...

光看ID没认出来,原来是晋哥!!!!!  准备听你的 3508 700kv 1255碳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看ID没认出来,原来是晋哥!!!!!  准备听你的 3508 700kv 1255碳纤了

客气了朋友。

上1255的话,KV可以适当低一点,650左右吧,以免高转速的时候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朋友。

上1255的话,KV可以适当低一点,650左右吧,以免高转速的时候电机发热严重。 ...

嗯准备LD的3508了  主要还是悬停,整机估计不超过2000g 应该用不到高速,就是不知道续航能提升多少,现在4s2600格式电池只能8分多钟 2212 960kv 9450的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准备LD的3508了  主要还是悬停,整机估计不超过2000g 应该用不到高速,就是不知道续航能提升多少,现在 ...

4S2600有8分钟就不错了。

换3508的话,最好4S4500-5000,电机一个就要100多克,四个上去150克左右,电池还要上去。

我的机器2.1kg,4S5000,3508-1238,航线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电调与电机之间为什么要用香蕉插头呢?直接焊会不会更好呢? ...

为了以后升级之类的,省事

网友D(2017-02-09):
楼主发一下这个机架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一下这个机架的链接

看着好像和马云家一个叫基石无人机的外壳很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好像和马云家一个叫基石无人机的外壳很像

没有,单独的壳卖

网友:
这个机子好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好像和马云家一个叫基石无人机的外壳很像

这个壳子120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