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涡喷是怎么控制转速的?

楼主(2016-05-16):
请教大神涡喷是怎么控制转速的,怎么停车?

网友:
电机?还是给油?不清楚

网友A:
给油,电机只是启动的时候用

网友B:
我喷施什么油啊,为啥每次启动要灭火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喷施什么油啊,为啥每次启动要灭火器啊?

正经应该用航空煤油,但一般不好找,可以用柴油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油,电机只是启动的时候用

多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经应该用航空煤油,但一般不好找,可以用柴油替代。

你确定柴雾化之后很快燃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柴雾化之后很快燃烧?

柴油爆燃的原理和普通柴油发动机在压缩冲程和做工冲程是一样的,雾化柴油直接喷进高压,高温状态的燃烧室,直接爆燃,推动涡轮转动,涡轮和前面压气机是共轴的,同时驱动压气机进行压气做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油爆燃的原理和普通柴油发动机在压缩冲程和做工冲程是一样的,雾化柴油直接喷进高压,高温状态的燃烧室 ...

柴油雾化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柴油雾化是怎么做到的?

你查查 喷油嘴 吧,和针阀结构很类似。

网友A:
看看这个网站吧,是英文的,看起来可能有点费劲。
http://www.john-tom.com/html/Jet.html#FreeJetPla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网站吧,是英文的,看起来可能有点费劲。
http://www.john-tom.com/html/Jet.html#FreeJetPlans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 喷油嘴 吧,和针阀结构很类似。

怎一个感谢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