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

楼主(2016-05-16):
如题,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看到成都纵横和一些魔友做出了垂直起降的固定翼,不知道飞控用的是什么,是类似于飞控的混控切换,还是有实现这样子的单独飞控系统,求解答
,泡泡老师,要是有教程就最好了

网友:
泡泡老师,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 多旋翼,固定翼,飞控 作者:GIMAN 2181 泡泡老师,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 多旋翼,固定翼,飞控 作者:GIMAN 4520 泡泡老师,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 多旋翼,固定翼,飞控 作者:GIMAN 4127 泡泡老师,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 多旋翼,固定翼,飞控 作者:GIMAN 7871 泡泡老师,固定翼和多旋翼怎么结合? 多旋翼,固定翼,飞控 作者:GIMAN 6162

网友:
不那么简单。

网友:
加装双飞控切换器就行了

网友(2016-07-23):
4轴用飞控,固定翼就手控了仨

网友(2016-10-13):
据说这种技术比较复杂,。实际飞行中危险系数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