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手想入模,小白零经验,想入手穿越机求指点

楼主(2016-05-17):
各位前辈好!
       本人想入模,断断续续再网上通过半年的是时间,在种视频网站也了解到穿越机带来的第一视觉飞翔的感觉,非常的羡慕和激动,因为经济能力有限一直没能购买一台实体机来体验,现在有点资金,想入手一台穿越机(QAV250)等机型,但是可不可以买那种配件一步到位直接顶配的配置?以后只要零件不损坏就不需要更换的那种。因为本人在国外,在购买零件的时候,国际快递费用也会很昂贵,虚心求各位前辈指点。。谢谢。。。顺便我发下我在淘宝某店铺里销售的机器配件套餐和价格  请前辈们帮我把把关。我直接上图了
不知道这个价格,合不合理。感觉那个1050元的 显示器那个有点贵哦
具体在怎么购买穿越机呢。。在哪里买比较放心。

最后还有如果想连眼镜一起购买的话 眼镜买什么样的牌子比较好呢?

网友:
欲出鹰眼锐视旗舰版全新的750,有意联系908838983

网友A:
新手会经常炸,不太建议买套装。大力的东西不错,但是套餐价格贵。买备件的话,算起来就更贵。

机架不建议一体的,炸坏掉整个都要换,建议QAV250,配上几个机臂。100多点,练手绝对够了。

飞控F3,两个。200左右。

电机2204kv2300,便宜点的35一个,六个,备两个。

kingkong 5045,10-20对。19块钱10对。

20A电调六个,备两个。

遥控器富斯I6,神控,便宜。接收机IA6B。或者AT9。

显示器小飞手。

200mw图传。

电池3S1500-1800,起码备3-5个。50-60一个。

这些配起来和你套餐价格差不多,但是会多很多备件。有些东西可以让几个店铺发到你朋友这里,再一起快递给你,但是电池是个问题,不知道国际快递电池怎么运输,是不是有限制。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考虑到快递价格,上面这些东西基本都在一家店可以买到,要推荐站短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会经常炸,不太建议买套装。大力的东西不错,但是套餐价格贵。买备件的话,算起来就更贵。

机架不建议 ...

新手,受教了,继续潜水

网友:
东西预算偏贵,机架建议选择机械猫,耐炸,适合新手

网友:
不要买乐迪遥控器

网友:
顶,新手不建议上4S

网友:
这个牛逼了!在国外上国内的网是不是很容易呢。在国内上国外还要翻墙各种捣腾,好扯!

网友:
先上一个二手的练练手

网友:
新手买设备,主要考虑适用,炸是必然的,经常炸,再好的设备都能炸吐血。不建议配置表中设备,炸了心疼。可以配一些普通的,等技术好了再上这些牛逼的东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心里有了点数,,,不行 买个二手的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会经常炸,不太建议买套装。大力的东西不错,但是套餐价格贵。买备件的话,算起来就更贵。

机架不建议 ...

这些东西,我要到哪里可以买到?我一点购买经验都没有,零基础,零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会经常炸,不太建议买套装。大力的东西不错,但是套餐价格贵。买备件的话,算起来就更贵。

机架不建议 ...

购买的话,具体要去哪里买QAV250机架等设备 在淘宝随便买就可以吗?

网友:
路过帮顶,正想装台机器,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