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能设置油门回中的遥控器吗?

楼主(2016-05-17):
老师好!手上现在有一个futeba t8fg 已经改装了油门回中的遥控器,apm飞控能不能设置这种遥控器,可以的话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apm 飞控用自动回中也可以,不过需要自稳模式解锁,然后切换到定点和留待模式,油门50%悬停
pix飞控可以用定点和留待模式解锁起飞

网友:
应该可以不,学长用过。。。。。。。。。。。。。。。。。

网友:
自稳不行 定高定点那些可以

网友:
apm飞控能设置油门回中的遥控器吗? 遥控器 作者:GIMAN 1061 apm飞控能设置油门回中的遥控器吗? 遥控器 作者:GIMAN 5965 apm飞控能设置油门回中的遥控器吗? 遥控器 作者:GIMAN 4892 apm飞控能设置油门回中的遥控器吗? 遥控器 作者:GIMAN 8267

网友A:
可以设定,自稳和定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定,自稳和定高都可以

求大神指导

网友B: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飞机的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飞机的

我是来看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飞机的

总是无谓的回复,警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