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怎么增加他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6-05-17):
现在数传大功率的也就500mw,距离不理想,怎么增大他的传输距离呢

网友:
试试单独供电 或者换高增益天线

网友:
数传一般功率也够用,只是使用区域如果有信号干扰会导致距离缩短,可以通过更换天线改善,如频率相符的车载高增益天线,带吸盘的那种

网友: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换个好点的天线先试试吧

网友:
因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