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机型

楼主(2016-05-17):
航拍机型到底是四轴好,还是6轴好,飞越650是四轴,飞越680六轴,这两款机架用于航拍哪款机架在续航上,拍摄效果上谁更有优势,希望大师们大神们给点意见,最好能说下配置,让我们这些新手少走弯路,我的理想航时是在25分钟到35分钟之间,,在四轴上我也花了不少功夫和钞票了,一直没能自己配置出完美的多轴,最近打算升级了,所以发帖求助各位大神大师,谢谢啦谢谢啦

网友:
要续航就四轴吧

网友:
看老晋的550+E800

网友:
6轴比4轴稳定,抗风能力强,6轴载重大,适合带微单相机,可靠一些,少一个轴也不会炸机,带狗的话4轴就可以了,续航久便携

网友:
手头充足选六轴   稳定性比四轴强    续航就稍微若一点   续航和稳定性自己选咯       施主   有舍才有得

网友:
楼上是我妞

楼主:
四轴要续航久,具体要怎么配置呢,,机架,电机,电调,桨,电池,大家给点配置,我参考看看

楼主:
四轴配置,续航最好在25分钟到35分钟

网友A:
一次性到位 4系电机 6S 15寸

800以上轴距大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到位 4系电机 6S 15寸

800以上轴距大六轴

朗宇4110kx340电机,飞越1555桨6S电池8000毫安,这个配置能飞多久

网友:
4轴25-30
6轴15-25

楼主:
朗宇X4110电机,用同样的桨好像400kv的电机,效率比340的更高一些,460kv的比400kv的效率更高一些,在这些系类中哪个KV值的电机更适合配置在四轴上来长航时飞行

网友:
想真正玩航拍的话,我建议还是6-8轴,4轴有点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