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组装大六轴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各位前辈好,本人在组装一台直径1米2的大六轴,现在电机、电调、线路还有飞控、GPS、数传电台都装好了,我想知道接下来我应该按什么步骤怎么做?求各位前辈指点

我用的是零度双子星飞控,福特吧遥控器,如果哪位前辈能说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都搞好了就调参啊

网友A:
1.确认电机顺序
2.确认电机转向
3.油门校准
4.调参
5.上桨试飞
6.再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电机顺序
2.确认电机转向
3.油门校准

前辈,确认电机顺序是什么意思,油门校准是不是用的电调品牌不一样校准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确认电机顺序是什么意思,油门校准是不是用的电调品牌不一样校准方法也不一样? ...

123456别搞错了,转向也别搞错了。这个是最基本的,搞错起飞就炸。

不同厂家的电调,基本都是一个方法校准,油门最高上电,DD后油门最低,然后等五秒以上,拔电。
DJI的不用校准。具体你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
建议先搞个小的练练手

网友B:
用这么好的设备,既然不会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确认电机顺序是什么意思,油门校准是不是用的电调品牌不一样校准方法也不一样? ...

就是电机转的方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么好的设备,既然不会装?

新手,会一点,不熟练想对照一下自己又没什么地方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56别搞错了,转向也别搞错了。这个是最基本的,搞错起飞就炸。

不同厂家的电调,基本都是一个方法校 ...

谢谢前辈,那我调参数的时候重点要关注哪些参数呢,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那我调参数的时候重点要关注哪些参数呢,能详细说下么?

默认参数,一般适合450-600轴距的,你1200轴距要加大20%,然后起飞看是不是飘还是抖,飘就加大参数,抖就减小参数。

横滚,俯仰参数比较重要,方向不是很重要。具体要看你什么飞控,零度的双子星还是很靠谱的。

另外在校准遥控器的时候,务必留意通道的正反是否都正确。否则有问题的话,试飞的时候你来不及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参数,一般适合450-600轴距的,你1200轴距要加大20%,然后起飞看是不是飘还是抖,飘就加大参数,抖就 ...

谢谢前辈,受教了,以后有不懂得再请教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