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打造6克超微型5. 8G 200mw 8通道170°广角一体图传摄像头教程

楼主(2016-05-17):
暑假快到了,给大家带来一个【6克超微型5.8G200MW8通道170°广角带音频发射一体摄像头】的制作教程,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并不是我的原创,相信大家也见过,FliteTest、酷玩实验室等都有做过类似的教程。我也是参考他们的方法,在选材和工艺上加以改进,以低重量高性价比推出此教程。

好了,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要用到那些材料呢?

TX5823模块,5.8G200mw发射功率,体积只有2*75px左右,很小!
价格在55元。

超微型170°广角摄像头带音频,价格在35元左右。

5.8G天线,价格2元
拨码开关(我买错了,买成4pin的了,大家买3pin的就够了)价格1元。
电源线带插头,要用怎样的插头都可以,我想从接收机取电,便选择了杜邦插头。
此项根据插头和线材的种类不同,价格在1~3元。

加上焊锡之类,总成本在100元左右!
好了,让我们开始制作吧!!

首先根据这张模块引脚图,我们把天线焊上。中间那根有小又细的是焊在ANT上,旁边那个又粗又大的,我们焊在旁边任意一个GND上。
第二部是焊接摄像头,我们把黄线焊在video上,白线焊在audio上,然后红线接vcc,黑线接gnd。然后把多余的线向后折叠,用热熔胶粘在后面。PS:我当时的确是脑残了,用热熔胶,朋友们可以把线留短点,然后用502粘,重量一定可以从6克减到5克。
然后这个比较重要,调频器,如果没有这项,你就这有一个频道可以用,到时候遇到干扰就只能换个飞场了。还是因为买错了,所以增加了重量,可以看到我焊接了ch1、ch2和ch3,还有一个没焊呢。这边焊好了,另一边要焊接到金属屏蔽罩上,这是为了接地。

最后,焊上电源线。
然后很重要的一步,把天线竖起来,这是为了信号更好地传播,然后我们今天的制作就大功告成了!!称重 ↓
6克!!0.0
其实重量可以减到5克的,怪楼主做时没有主见。。期待大家做出更轻便的一体发射机!
测试。。。。完美170°广角!!
总结:这个小巧的发射机,可以应用在微型航模上进行FPV,3.3~5V的电压输入,使它可以1S锂电,或直接接收机空闲通道取电,电流共600ma,相当于一个舵机快速转动,十分方便。

网友:
支持!私信一下购买的原件地址吧,也想做一个

网友(2017-05-24):
请问电源线焊在哪两个引脚上呢

网友:
你那个11和12是不是通路?

网友:
这个当无线监控器都行了

网友(2016-05-17):
多久了啊

网友:
好多淘宝店家要哭了,支持,最好再把录像功能也加进去,实测距离如何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实测能图传多远?

网友:
原封不动的抄过来,牛

网友:
期待拉锯效果啊,太小了,穿越福音啊

网友:
好多淘宝店家要哭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顶。

网友B:
楼主,做好了测距下,好多模友都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好了测距下,好多模友都想知道

目前飞200米内没问题,天线我使用的是创兴科图传配的棒子天线去壳自焊,有时间我测下拉距!

网友:
厉害厉害,有多远,到时候发个视频啊!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太有用了 感谢感谢

网友:
开关大了,应该用1.27的

网友:
楼主哪里买的配件啊,给个地址

网友(2016-07-14):
热熔胶不合适,图传模块发热巨大

网友C:
给力,顶,有时间自己山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力,顶,有时间自己山个

网友:
太好了,果断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帮顶   帮顶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幫頂

谢谢帮顶!

网友:
天线貌似不是很好啊。改三叶草是不是好点?

网友(2017-02-06):
好啊,,在diy个接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