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问 多轴飞行器上 接收机和5图传天线怎么摆放能增加 遥

楼主(2016-05-17):
求问 多轴飞行器上,接收机和5.8G图传天线怎么摆放能增加 遥控距离和图传距离,接收机和图传天线太近会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
频率不同,没什么问题,注意不要被机架遮挡,碳纤维遮挡信号很厉害的,2.4接收机天线尽量垂直,朝上或下,双天线要注意90度角摆放,图传天线也要尽量朝上或下,别被遮挡就行了

网友:
补充两点:飞场及飞行距离内电磁环境也很重要、图传在飞机上的电磁屏蔽或干扰也要注意。以上都会直接影响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