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33飞5km

楼主(2016-05-18):
配置:
飞机: 冲浪者 1.4
发射: 凤凰 433 Tx  1w+ 富斯9 + rh771天线
接收: 凤凰 433 v1.5
图传发射: 创新科 600mw
图传接收: 鹰眼锐视+ 14dbi平板天线

433转发模式: 2.4G -> 自制富斯接收机ppm -> 凤凰433

飞行描述:
4km处遇到干扰,1-2秒后信号又好了,继续飞。
飞到5km-,应该还可以飞,但图像很模糊,返回

网友:
看来凤凰的也不错啊,

网友A:
楼主评测好详细,点个赞,说实话好想看看凤凰tx. wolf rx会怎样哈哈,还有强迫症表示天线变形不捋直…我浑身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评测好详细,点个赞,说实话好想看看凤凰tx. wolf rx会怎样哈哈,还有强迫症表示天线变形不捋直…我浑 ...

那是在箱子里给弯的, 有点弯曲不影响吧。

再请教个问题:
我最近飞433发现,很容易受到干扰,大概持续数秒,之后也还可以继续往前飞。
我猜想这些的干扰的原因
1) 别人也使用433(比如步话机), 飞机距离我近,我的发射信号强,不容易受到干扰。 飞机飞远,别人433压制我的信号,受到干扰
2) 被电线挡住,我一般开阔地,飞行高度400米,被挡住的可能性,应该没有吧。

网友A:
这可能也是wolf和我们有一点点差距原因,设计之初我们也是采用的23bp来做,环境好的情况下远航没什么问题,但是国内这个环境,多数情况环境都不是很乐观,就像你说的,飞机远离之后,远端干扰会压制你的信号,无奈我们采用了以暴制暴的解决办法,实测功率我们的高频头要超1w的,还有对比测试的话,还是需要把我们两个的接收机所有频段设置一样才能尽量保证收到的干扰情况类似,如果wolfbox的频段多数压在了被干扰的频段上,那么性能一定会打折扣的,还有就是这根771 测试的结论是423范围附近驻波最小,建议把频率放到423附近4个  剩下两个在远端频段  一个413左右  一个460左右,这样应该会好点

网友B:
楼主用多大的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也是wolf和我们有一点点差距原因,设计之初我们也是采用的23bp来做,环境好的情况下远航没什么问题, ...

多谢纸鹰建议.
有空我去试验下 wolf tx + 凤凰 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多大的电池呢

用的 3s 电池, 2s也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 3s 电池, 2s也可

多少毫安,飞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毫安,飞那么远

我还以为你问433,  飞机 3s 4200

网友(2016-07-24):
看来凤凰的也不错啊

网友C(2016-12-08):
问一个问题,我也是同款433,也是apm飞控,但是我的OSD显示的遥控信号强度始终是-99%,433设的的PPM输出,rssi注入第六通道,OSD的rssi也是设的第六通道,最低1000,最高2000,连接电脑MP看到第六通道确实是显示信号强度,满的时候1950,关控之后显示1000。但是OSD就是不显示,关控都是显示-99%,飞行模式都切到自动返航了。请问楼主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问题,我也是同款433,也是apm飞控,但是我的OSD显示的遥控信号强度始终是-99%,433设的的PPM输出,r ...

凤凰的 rssi 口是模拟输出(最大4.2)    rssi显示值应该是  “输出值/4.2 * 100%”,当然像apm这样只支持模拟 3.3v/ 5v, 也没有大问题,因为 rssi 要接近 0 才失控。

你是说你用的6通道的 pwm, 这个你可能要用逻辑分析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7.JkjFQX&id=44646837717&ns=1&abbucket=17#detail看看6通道 pwm 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凤凰的 rssi 口是模拟输出(最大4.2)    rssi显示值应该是  “输出值/4.2 * 100%”,当然像apm这样只支持 ...

我在地面站上面看到的就是6通道输入的PWM值关控就是1000,开控就是1950,飞控的第六通道没有任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地面站上面看到的就是6通道输入的PWM值关控就是1000,开控就是1950,飞控的第六通道没有任何控制 ...

这是否说明6通道,完全被你的遥控器左右了,本来接收机应该完全接管来输出对应的rssi 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