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lfbox 433 飞4km

楼主(2016-05-18):
配置:
飞机: 冲浪者 1.4
发射: wolfbox + 富斯9 + rh771天线
接收: wolfbox + 车载433天线
图传发射: 创新科 600mw
图传接收: 鹰眼锐视+ 14dbi平板天线

433转发模式: 2.4G -> 自制富斯接收机ppm -> wolf 433
(为了信号好,高频头拆下来,放三角架上)

飞行描述:
3.7km  3.8km 收到两次干扰, 飞到4km 图传实在没法看返回 (没有干扰应该还可以往前飞)
上次也做过一次测试, 图传和433天线都放在遥控器后面,有相互干扰,结果飞3km, 见 http://www.moz8.com/thread-68548-1-1.html

网友A:
摇控和433分开了,怎么传输信号的?

网友:
图传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控和433分开了,怎么传输信号的?

2.4g 接收输出ppm给 433高频头

我自己做一个转接器,无非就是 ppm  +(12v)  gnd ( 注意接2.4g接收要用一个 7805转5v)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 接收输出ppm给 433高频头

我自己做一个转接器,无非就是 ppm  +(12v)  gnd ( 注意接2.4g接收要用 ...

原装接收机也行吗?

楼主:
当然可以,只要有ppm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只要有ppm输出

看你的图只接一个信号线,是每个通道都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只接一个信号线,是每个通道都能接?

你不要看我diy的接收机, 你搞清你接收机的  ppm, +, -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要看我diy的接收机, 你搞清你接收机的  ppm, +, - 就行了

感谢!

网友: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