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图传和433如此布局,为何有干扰

楼主(2016-05-18):
请教为何一个是发射(433), 一个是接受(5.8g), 为何距离近了会互相干扰。
a) 说433 干扰 5.8g 还说得通 (发射干扰接收)
b)  为何5.8g 也会干扰 433 (接收怎么会干扰发射呢?)

wolfbox 433干扰比较小(看的不是很明显),凤凰433干扰很大(控制距离从5km减小到1km)

网友:
433干扰av线,就算鹰眼一体没有av线,这么近也会干扰的吧

网友:
告诉你一个知识,低频段容易被干扰,这个在有线电视技术里能体现

网友A:
你查一下5.8接收机的vco频率和谐波情况

网友:
所以要把显示器三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5.8接收机的vco频率和谐波情况

我非通信专业,这对我来说有点难。

网友:
我和你一样用富斯9,但加装的切糕2W433和鹰眼锐视旗舰版没有出现干扰,可能飞得不远没发现过一般一公里视线内飞六轴。接收干扰发射有点说不过去,你换一个5.8G的接收试一下,不用锐视。或把显示器与433之间的距离隔远点看有改善吗?

网友:
我的2W切糕只有干扰过别人,平时只开一半功率,2W耗电快。(汽车钥匙遥控开不了门,关机后他就能开门了)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电子设备要远离

网友:
没有用过433,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