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机头指向和地面站指向不一致

楼主(2016-05-18):
一个航次中,有时差90度,有时候一致。怎么回事呢

楼主:
地面站中机头指向和飞机实际机头指向

网友:
用手机指南针,测试罗盘方向是否准确。

网友:
做校准吧!

楼主:
校准以后一样的,没有任何改善

楼主:
问题找到了,飞控立装会这样。虽然校准没有问题,配置时安装方向也改了。实际使用指向确实不正确,apm和pixhawk都这样。一定水平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