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上的两个旋钮有用吗?

楼主(2016-05-18):
请问老师们,最近想买个遥控器FS-I6。不知遥控器上两个旋钮管啥用。知道的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旋钮可以控制云台的,自定义通道设置任意需要控制的旋钮,也可以用作五通道飞行模式切换,不过要做好刻度范围,看着别扭错

网友:
默认五通道和六通道,有舵机插在接收的五和六就直观了

网友:
其实遥控器固定了前4通道,剩下两通可以自己选要哪个开关,你要自己设置才行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神控啊  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入一个刷个十通  有刷过的前辈吗  给个指点  刷了之后怎么样

网友(2016-12-09):
一直搞不懂那么多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