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问题

楼主(2016-05-18):
请教一下,5.8g双接收一体显示屏,不安装天线开机会烧坏图传接收吗。只安装一根天线可以吗?

网友:
理论上不插天线不行,会烧坏接收模块,但实际操作中忘了插天线经常发生,只要不是长时间不加就没事,还是避免不插天线好

网友:
不会,只有发射机才会

网友:
双接收是整体的?不是分体的?用的什么接收?

网友A:
还是分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分体的?

接收机  RX-LCD 5802

网友:
段时间没事

网友:
接收一般不会  除非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发射会 发射功率小的也没事 大功率的一定要接天线    再上电           这些个以前都测试过

网友:
接收不装天线没事,顶多接收能力变差。发射不装天线开机才要命!

网友:
接收机不装天线不会烧,也不发射功率

网友:
接收机完全没事,我测试时都没装天线的,一开就是一下午,发射的就不能长时间不装天线,否则会导致发射模块烧坏或距离变短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