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神……F450飞最多30CM

楼主(2016-05-18):
今天试飞,飞不起来,一直在三十厘米左右沉浮,电调校准多次都不行,前后左右上下很灵敏就是飞不起来,求救大神        ,3S电池35C,大疆自锁浆2212,配自锁的桨叶,APM的控,BB响测电压11.5V          大神求支招

网友A:
11.5还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还不充电!!!!!

11.5V电压很低了么,3S的啊

网友:
电调校准过,油门推完也飞不起来的话,需要清空飞控,3.1.5固件以下可以在终端输入命令reset清空,高的固件在全部参数列表有一个恢复默认,或者刷车固件再刷回来重新调试校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5V电压很低了么,3S的啊

你这种描述和动力不足不是很像么,动力你校准过认为没问题,那么电池11.5了  他最有可能了,你什么电池,你再起飞,给电池插个bb响,你看看全油  电压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还不充电!!!!!

3S电池不是11.1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描述和动力不足不是很像么,动力你校准过认为没问题,那么电池11.5了  他最有可能了,你什么电池, ...

但是我一起同样的配置飞起来了……这次我充满电,飞不起来

网友:
3s电池满电是12.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一起同样的配置飞起来了……这次我充满电,飞不起来

你电池充满了也飞起来30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充满了也飞起来30cm左右??

嗯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刷最新的固件,重新校准,从软件检查出发只能这样了,从硬件检查出发,还是电池疑点大。建议用你朋友的电池试试,再就是接收机单独接四轴上一个电机,抓住机架,一定注意安全,你感受一下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最新的固件,重新校准,从软件检查出发只能这样了,从硬件检查出发,还是电池疑点大。建议用你朋友的电 ...

嗯嗯,11.5V电压怎么样?正常多少飞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11.5V电压怎么样?正常多少飞不起来

看电池体质,好电池这个电压没问题的,但是四轴电流大,四个电机,差点的电池,电压一低,放电就很虚了,你充满试试吧,你电池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体质,好电池这个电压没问题的,但是四轴电流大,四个电机,差点的电池,电压一低,放电就很虚了, ...

老虎,  杂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体质,好电池这个电压没问题的,但是四轴电流大,四个电机,差点的电池,电压一低,放电就很虚了, ...

APM的超简单模式不管用呢,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的超简单模式不管用呢,是怎么回事啊

印象中简单模式就是无头,超级简单就是以起飞的返航点为内方向,推杆远离  拉杆靠近,一般我不用,自稳定高定点返航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简单模式就是无头,超级简单就是以起飞的返航点为内方向,推杆远离  拉杆靠近,一般我不用,自稳定 ...

嗯嗯就是这样的,可惜不管用啊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你的电机是什么配置

网友:
电池没电了,再飞就过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这样的,可惜不管用啊

网友:
飞的起30CM,就飞得起300M,楼主不是心理作用起飞以后不敢加油了吧

网友B:
3S多少mah的电池啊?

网友:
电池充满是12.6v,11.5都快没电了

网友C:
确认正反桨及电机正反转没装错的话极有可能是电池c数不足。我有一块电池满电也飞不高,而且降落后测电压也正常。说明电池c数不足,起飞后电压极速跌落,降落后又反弹回正常电压。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难不成桨装反了,升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多少mah的电池啊?

5400MH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正反桨及电机正反转没装错的话极有可能是电池c数不足。我有一块电池满电也飞不高,而且降落后测电压也 ...

35C3S5200HMA行不?

网友:
30C就够了,关键不在于你的电池标称C数,而是你的电池是否老化或者C数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