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2个 mini 图传,怀疑质量问题

楼主(2016-05-18):
最近烧了两个mini 图传

200mv 这个看见图像中有长细线滑动,再重新上电,就完全没图像了

600mv 这个,在家里刚调试好, 走了5分钟到公园,一上电,就看见白烟

虽说都是在同一个穿梭机上烧的, 但我这穿梭机,一上电, 电调,相机也是同时12v接通,都没有烧呀。为何只是mini 图传烧了。

网友:
这个型号我也烧了一个,才用一天就烧了,散热不良很快烧的

网友A:
我也烧过一个,电源稳压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烧过一个,电源稳压芯片挂了

好替换不?

网友:
注意散热,我一个5823用了大半年了 还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替换不?

有动手能力可以自己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天线的问题啊

网友:
直接给模块5v供电试试

网友:
一肚子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烧过一个,电源稳压芯片挂了

这个还算好的,只烧了电源模块,要是模块直接短路,相当于12v 直接进模块那才叫欲哭无泪了

网友:
家电修理铺去修,只要图传模块没坏,电源部分家电修理铺都能搞定。自己有能力的话淘宝3元的稳压模块自己改改电压替换原损坏电源即可

网友:
不好用这个,我买了两个都报废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