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电机,我应该选那种适合。

楼主(2016-05-18):
2814/2820/3508,做个500/550轴距,飞行时间在25分钟以内。我应该选择哪款电机,机架是猛禽500/550。我有选择困难症。求推荐,吐槽

网友A:
曾经我也遇到这样问题。。。

3508 380KV

6S电池

电流也小

以后升级650架子都够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首选3508,4s可选kv550,6s选kv380,配12寸桨,都可以,以后升级机架换14寸桨就行了,电机可以继续用

网友:
3508 600kv左右+1255碳桨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3508电机,机架打算买550的

网友C:
3508KV600左右的,不管是1238还是1447桨,4S5000电池悬停16-17分钟,550轴距,2300克左右起飞。

3508KV350,13或者15寸桨,6S5200,悬停26分钟,550轴距,2300克左右起飞。

你要飞行25分钟,那就必须3508kv350左右,6S6000电池,或者就是机器减重到2100克左右。

网友(点评):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
我建议还是3508吧,不同kv可以支持3到6s电池,想续航长,低kv大桨,6s电池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选3508,4s可选kv550,6s选kv380,配12寸桨,都可以,以后升级机架换14寸桨就行了,电机可以继续用

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8KV600左右的,不管是1238还是1447桨,4S5000电池悬停16-17分钟,550轴距,2300克左右起飞。

3508KV350 ...

谢谢,帮忙,

网友D:
其实真不希望把机机弄大了,2810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真不希望把机机弄大了,2810很好,

你用的是2810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2810吗

2810,山狗,1650克。18分钟。电机不要买飓风。买那种浆夹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10,山狗,1650克。18分钟。电机不要买飓风。买那种浆夹一体的。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10,山狗,1650克。18分钟。电机不要买飓风。买那种浆夹一体的。

我好像在淘宝上没看见疆夹一体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在淘宝上没看见疆夹一体的电机。

ax2810, kv750,应该比飓风的轻。一体设计,振动应该比较小。飓风独立浆夹,振动大。

不过ax2810没用过,自己斟酌。反正飓风是伤心了。准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也遇到这样问题。。。

3508 380KV

你的3508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也遇到这样问题。。。

3508 380KV

省电的同时,拉力够不够用,

网友:
不懂啊,只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8KV600左右的,不管是1238还是1447桨,4S5000电池悬停16-17分钟,550轴距,2300克左右起飞。

3508KV350 ...

拉力够不够用,拉个横幅啥的。原谅我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力够不够用,拉个横幅啥的。原谅我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微风拉个小的,风大不行。安全第一,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