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六轴不起飞,来个老司机帮忙看看我自查的对不

楼主(2016-05-19):
纯白新手,配置如下:六轴680全碳纤机架,朗宇4108S(380KV),1255浆,好盈铂金30A,哪吒V2套装控,天地飞9(左油门),6S达普10000mA。还没装云台、相机。现在总重3.5Kg。
出现问题:飞控调参一切正常(学着泡泡视频调的),GPS校准正常,LED闪烁提示正常
          1、就是不起飞,油门推到100也只在地上转。用手拿着推油门感到非常轻微的升力,前进后退动作电机也加速。
             2、掰杆动作执行后,油门放到最低马达也不停转。
我自己排查,1、马达、浆、重量不匹配。朗宇4108S 380KV单轴飞重官方推荐720g,搭配1255是600g左右,飞重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能100油门也不飞啊,换浆的话最大还能换13的,再大浆片就打架了,山寨的机架。
2、M1~M6电机旋转方向,按照飞控说明书对照了好几遍了,机头右上起135逆时针,246顺时针。浆片没装错,可以提供轻微的上升力。
3、把所有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准油门,把进角改为低进角(原来是默认的中进角)。这一步发完这个帖子就去试试。
4。如果3不行我就换13寸的浆,再买块6S5200的电池,这次买格氏的,重量轻点。
还有别的可能出现的原因?求大神指导!!!
还有个问题,电调调参时发现,天9说明书上说3通道是油门,我的却是2通道,是因为左右手吗

楼主:

纯白新手,配置如下:六轴680全碳纤机架,朗宇4108S(380KV),1255浆,好盈铂金30A,哪吒V2套装控,天地飞9(左油门),6S达普10000mA。还没装云台、相机。现在总重3.5Kg。
出现问题:飞控调参一切正常(学着泡泡视频调的),GPS校准正常,LED闪烁提示正常
          1、就是不起飞,油门推到100也只在地上转。用手拿着推油门感到非常轻微的升力,前进后退动作电机也加速。
             2、掰杆动作执行后,油门放到最低马达也不停转。
我自己排查,1、马达、浆、重量不匹配。朗宇4108S 380KV单轴飞重官方推荐720g,搭配1255是600g左右,飞重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能100油门也不飞啊,换浆的话最大还能换13的,再大浆片就打架了,山寨的机架。
2、M1~M6电机旋转方向,按照飞控说明书对照了好几遍了,机头右上起135逆时针,246顺时针。浆片没装错,可以提供轻微的上升力。
3、把所有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准油门,把进角改为低进角(原来是默认的中进角)。这一步发完这个帖子就去试试。
4。如果3不行我就换13寸的浆,再买块6S5200的电池,这次买格氏的,重量轻点。
还有别的可能出现的原因?求大神指导!!!
还有个问题,电调调参时发现,天9说明书上说3通道是油门,我的却是2通道,是因为左右手吗

楼主:
电脑卡了,没发现发了四条,怎么删除

楼主:
求版主帮忙删除了那三个,电脑卡了,没刷出来,发现发了四条

网友:
~( ̄▽ ̄~)~桨小了,换1555的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完全飞的起来的 我们只是飞控不一一样 总量都一样 就完全可以飞的 先看看桨的顺序正确的没  在看加油时  所有的桨是不是向下吹风的 如果上面的都正确  排除电机的原因 那么只有两个  一是电调 2是飞控你没设置对

网友:
同配置,电机我3508,挂狗,10000电池飞18分,1355桨

网友:
应该不是动力问题,你试试把电调直接接收机油门通道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和APM油门设置一样?最大油门们有设置对。

网友:
行程问题吧                              。

网友:
慢慢来,不记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完全飞的起来的 我们只是飞控不一一样 总量都一样 就完全可以飞的 先看看桨的顺序正确的没  在看 ...

今天晚上手动飞了下,可以起飞,应该是飞控没设置好,或者油门通道没弄正确,因为我电调调参都是插第二通道才能调,插第三通道(油门通道)上无法调参。什么原因啊

网友:
在第二通道上才能校油门行程?控的油门通道设置有误吧。

网友:
把电机换成600或者700kv用1238桨,4s或者5s电池就妥妥的

网友:
现在一直在纠结用啥子电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