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

楼主(2016-05-19):
各位前辈们,菜鸟问一下,遥控器的解锁姿势内八或者外八可以改吗?

网友A:
其实是飞控解锁,飞控识别到指定信号然后解锁,理论可以通过改代码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飞控解锁,飞控识别到指定信号然后解锁,理论可以通过改代码实现

明白了。其实就是解锁的姿势飞控已经设定好了,除非你是改代码,否则不可以改,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