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跪求啊乐迪的pix解不了锁怎么办

楼主(2016-05-19):
跪求啊乐迪的pix总是解不了锁我设置的是固定翼的总是接不了锁哪的回事呀大神们跪求啊

网友:
接不了锁很简单,飞控连接地面站然后解锁看提示, pix解锁主要是遥控校准,加速度计校准,磁罗盘校准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网友:
顶顶哦…………跪求啊乐迪的pix解不了锁怎么办 固定翼,乐迪,pix,怎么办,跪求 作者:小黄妹 3005 跪求啊乐迪的pix解不了锁怎么办 固定翼,乐迪,pix,怎么办,跪求 作者:小黄妹 8525 跪求啊乐迪的pix解不了锁怎么办 固定翼,乐迪,pix,怎么办,跪求 作者:小黄妹 3851

网友:
问宝宝大师                         。

网友:
跪求啊乐迪的pix解不了锁怎么办 固定翼,乐迪,pix,怎么办,跪求 作者:GIMAN 3821 跪求啊乐迪的pix解不了锁怎么办 固定翼,乐迪,pix,怎么办,跪求 作者:GIMAN 9271 跪求啊乐迪的pix解不了锁怎么办 固定翼,乐迪,pix,怎么办,跪求 作者:GIMAN 4948 跪求啊乐迪的pix解不了锁怎么办 固定翼,乐迪,pix,怎么办,跪求 作者:GIMAN 465

网友A:
连接地面站解锁看提示

网友B: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啊,只能帮顶。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点评):
不懂,还是新手,

网友(点评):
不懂,还是新手,

网友(点评):
不懂,还是新手,

网友(点评):
不懂,还是新手,

网友(点评):
不懂,还是新手,

网友:
不懂,还是新手,

网友:
多看看视频吧

网友:
四个基本通道没有校准及设置正确,滑块方向,最大小小值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锁吧                                    。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地面站解锁看提示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