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调怎么用呢论坛换的

楼主(2016-05-19):
在论坛换了电调但是里面有单独的电容,是要接上去吗还是用来干嘛?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莫非是当配件用的

网友(点评):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点评):
不懂啊,只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当配件用的

可能是哦,电调都包起来了所以应该不是必须加上去

网友: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B:
那个电容是接在输入端滤波稳压用的,电池供电电流和电调匹配的话,接不接无所谓;供电电流如果小于电调所需电流,电容会起到稳压作用,电调的所需电流是随油门开度变化的,所以所需电流也就是变化的,所以需不需要接的自己算下,比如: 如果电池是1300mah,20c的,那电池的最大供电电流就是1.3a*20=26a;然后看你的电调参数,最大电流远小于26a的都可以不接这个稳压电容,若很接近那就一定要接,而且电调最大电流不要超过电池的最大放点电流。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是接在输入端滤波稳压用的,电池供电电流和电调匹配的话,接不接无所谓;供电电流如果小于电调所需 ...

哦哦谢谢,那850mah45c接四个7a的电机就不用每个电调加电容了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那850mah45c接四个7a的电机就不用每个电调加电容了对吗

不用。850  45c 都38a了,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850  45c 都38a了,足够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