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apm上面gps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6-05-19):
我是apm2,8原来用的是gps6n信号不好,所以想换个8n的,是不是直接一装就可以了不需要调试

网友A:
只要校准罗盘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校准罗盘就可以用了。

我原来装6n的时候已经校准过了现在换8n还需要校准一遍吗

网友B:
最好校准下 也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校准下 也不是什么难事

哦3Q

网友:
校准罗盘是指gps里面的罗盘,不是apm里面的

网友: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
飞控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APM配8N的GPS,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