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求助贴

楼主(2016-05-19):
迷你apn3.1连得上无法获取参数 ,固件刷得进。

网友A:
重新刷呢。先刷车 再刷四轴

网友(点评):
不懂,还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呢。先刷车 再刷四轴

试过了好多次了

网友B:
不是用的数传接的吧

网友:
不懂,还是新手,

网友C:
估计你的飞控硬件有故障,要么是mpu6K~~~系统没有启动完,暂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飞控硬件有故障,要么是mpu6K~~~系统没有启动完,暂停了~

固件刷得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的数传接的吧

数据线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刷得进

固件只要32U2,Mega2560没问题就行~~~正常启动有其他硬件检测~陀螺仪,气压计,罗盘等~估计你的陀螺仪坏的你在终端,test页面就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数据啊

网友:
装个绿色版地面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