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飞不高原因已找到,但找不到解决方法,求教大神!!!!

楼主(2016-05-19):
昨天发了个帖子F45最近两天飞行最高高度三十厘米,各路大神支招,      也安大神的招走了,可依然不管用              ,但在校准遥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AT9遥控,现象如下:1.油门最上和最下时,油门校准线不动,但信号随着动了,重点是油门红色校准线不动,图一
2.遥控左旋打到底,左旋红线动了这个正常,但油门校准红线此刻变成了最低,但油门信号没动,如图二
3.遥控右旋打到底,油门红线变成最高……
不知是遥控的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
我根据这个现象猜想,遥控器油门位打到右上角会旋转升高,我实验了下,结果变成,油门左上位旋转升高……      ,现在是能升高了……但是需要旋转飞……      ,在此跪求大神支招

网友:
你开了混控吧。

网友A:
遥控器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什么模式

是指哪个飞行模式还是?

网友B:
用ppm还是pwm接的飞控,遥控是否有开混控,新建个模型试试

网友(点评):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C: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啊,只能帮顶。

不懂啊,只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pm还是pwm接的飞控,遥控是否有开混控,新建个模型试试

PPM和PWM是什么,混控确定没有开,如何新建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鹰PPM和PWM是什么,混控确定没有开,如何新建模型

你接收机连接飞控用了几根线,新建模型就是at9里选择一个新的没用过的模型编号,或者给当前模型做复位,菜单里第二个那个选项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收机连接飞控用了几根线,新建模型就是at9里选择一个新的没用过的模型编号,或者给当前模型做复位, ...

六根,五根单插头,一根三插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六根,五根单插头,一根三插头的

通道对应没问题的话,新建模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对应没问题的话,新建模型试试

遥控设置好了我明天再试试,鹰,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没?PPW是什么

网友:
换个控试下 没有问题的话 就把有问题的控全部恢复原来出场设置

网友:
混控设置有问题

网友:
油门通道设置了触发条件

网友D:
直升机?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固定翼?

四轴F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对应没问题的话,新建模型试试

不行啊[快哭了][快哭了][快哭了][快哭了]          要疯了的节奏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网友:
应该是用的直升机模式了    把遥控恢复到出厂设置,再来重新设置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