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起飞问题

楼主(2016-05-20):
F450 APM飞控起飞往一边倒,用手托着举到空中  慢慢放手  又没有往一边翻得现象  是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A:
气压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压机的问题?

不懂啊,只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机的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
桨有无装反 电调有无校准 apm全部校准好了?

网友:
校准加速度计,检查电机转向,螺旋桨安装是都正确,电机通道是否正确,遥控通道正反,微调中立点等

网友:
你慢慢加油门当然倒

网友:
气压计上盖海绵就OK

网友B:
刚起飞时尽量快一点,离地后就不会了。

网友:
没有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起飞时尽量快一点,离地后就不会了。

加油门快一点

网友:
地效  起飞果断点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油门快一点

起飞时不要犹豫,不过最好再调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时不要犹豫,不过最好再调试一下。

飞机离地面太低,地效效应比较明显。

网友C:
你看看你的飞机安装方向。通道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你的飞机安装方向。通道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通道我是按说明书 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时不要犹豫,不过最好再调试一下。

调试那些地方呢  加速度计  校准几次了   校准1次只是换一个方向倒

网友:
也有可能电机装的不好,可以检查一下电机运转是否灵活。有的时候电机轴与机架装的不好,影响电机转动也会造成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