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铁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6-05-20):
锂铁电池用什么充电器?锂铁电池能用B6充电吗?怎么充?

网友:
b6可以,选择LiFe模式就行了

网友A:
B6可以充     选LiFe 1A 3.3V

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 Start / Enter ^vXMX^*
按钮 Y! e
LiPo V.Type *.*V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 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网友:
充电器可以设置的

网友:
选择正确的充电模式就可以  最高电压也要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可以充     选LiFe 1A 3.3V

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 Start / Enter ^vXMX^*

谢谢!

网友:
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