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压哪个更精准

楼主(2016-05-20):
用充电器充电显示每节电压是3.80V,但是用BB响测了下电压是3.77,请问是不是B6充电器显示的更精准些

网友:
BB响只是测试个大概 相对来说充电器肯定要准确一点

网友:
应该是充电器准吧

网友:
充电器准,BB十个有十个不准

网友:
呵呵呵,BB响只是一个单纯测试电压的电路,几乎不会有任何压降的。充电器相对来说复杂的多,当然是BB响准。

网友:
万用表测下不就好了

网友:
万用表更准

网友:
充电器准

网友:
数字万用表最准

网友:
好歹搞个万用表啊!
10多元的也比这俩货准

网友:
你这两个东西哪个都不准,还是弄个好点的万用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