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机架板上面焊电调可不可以用胶棒代替

楼主(2016-05-20):
问下大家机架板上面焊正负电调可不可以用胶棒代替,用焊锡把线焊了以后防止短路没有热熔胶可以用1元一根的胶棒代替。

网友A:
别作死,胶粘的住?就算粘的住大电流也会让它融化,所以别作死

网友:
牛啊,人才,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作死,胶粘的住?就算粘的住大电流也会让它融化,所以别作死

除了热熔胶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焊锡焊接有什么不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焊接有什么不好的吗?

汗,  我的意思是焊锡以后不是还要涂热熔胶但是我没有热熔胶可不可以用胶棒代替

网友C:
各位朋友,我没读懂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朋友,我没读懂楼主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焊锡以后不是还要涂热熔胶但是我没有热熔胶可不可以用胶棒代替

网友D:
胶棒难道不是热熔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棒难道不是热熔胶吗

热熔胶是放在枪里面用,胶棒是打火机一烧就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汗,我的意思是焊锡以后不是还要涂热熔胶但是我没有热熔胶可不可以用胶棒代替

你就是想做绝缘嘛 硅胶涂一层 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想做绝缘嘛 硅胶涂一层 妥妥的

这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热熔胶还有其他方法吗

焊接好了就不会短路!多此一举,没有任何可靠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汗,我的意思是焊锡以后不是还要涂热熔胶但是我没有热熔胶可不可以用胶棒代替

都是哪里学的涂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哪里学的涂热熔胶?

优酷上面是视频,他们说防止短路

网友E:
好无知呀!电调突破70度的发热经常有!热熔胶70度以上就是流体!焊接好不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无知呀!电调突破70度的发热经常有!热熔胶70度以上就是流体!焊接好不会短路!

哦明白了

网友:
这个是导热用的 不行

网友:
没必要,楼主被忽悠了

网友:
楼主,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说楼主了,热熔胶的胶棒就不能用打火机烧着用吗?都是同一样的东西分开了就不认识了?

网友:
防水用很好。。。反正我是涂了热熔胶主要是防水的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热熔胶还有其他方法吗

用烙铁焊,然后上面覆盖热熔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我的意思是焊锡以后不是还要涂热熔胶但是我没有热熔胶可不可以用胶棒代替

热熔胶不就是胶棒吗,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F:
热熔胶棒放到胶枪里就是热熔胶,没有胶枪用打火机烤就叫胶棒,两者长的一样,材质一样,效果一样,根本就是一种东西。
另外,焊锡能干的活热熔胶就干不了,两者用途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要不想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炸机,就老老实实的焊上吧,论坛里有锡焊的教程,可以看看,无论多么高超的技艺,也离不开动手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熔胶棒放到胶枪里就是热熔胶,没有胶枪用打火机烤就叫胶棒,两者长的一样,材质一样,效果一样,根本就是 ...

精辟

网友:
坊間有一種叫高溫密封胶! 是用來涂汽車排氣出口連接化氣箱管道密封用!
耐熱幾百度高溫! 又防水又絶缘又不怕發熱而熔化!

网友(2016-08-27):
不是有硅胶吗?热熔胶一受点温度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