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刚装机的银燕12A BLheli通电没声音

楼主(2016-05-20):
测过分线板有电压,BEC正常5V,就是没声音,电机也不转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网友:
电调校正了吗

网友:
不接飞控  接 接收机油门通道  校准看看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网友:
没有供上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