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er查看GPS定位显示偏差很大400米左右 有图

楼主(2016-05-20):
大家好本菜第一次发帖 望各位帮忙解决 共同学习  感谢!    @ZWDXBB 还希望泡泡老师能指点一下

mp定位图

谷歌卫星地图出现偏差,换了其他地图一样出现偏差;
在大操场里搜星最高15颗星,但定位却跑到几百米外,以为是gps坏了,新换了一个gps也同样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都是定在那个地方!!
难道是apm问题??apm之前摔过,但照样能飞,定位模式(Loiter)就往一个方向一直跑,不打回自稳就是提控走的赶脚;
重新刷了次固件但问题还是一样;
信号线都是接对了的不然是没信号的;
有没有可能是高级参数之类的问题会不会和gps类型有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耗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弄百度实在搜不到没办法只能发帖了

网友A:
校准罗盘,使用带外罗盘的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罗盘,使用带外罗盘的GPS

没错啊 发帖前校准了罗盘,是用外置罗盘的

楼主:
不懂的魔友帮顶啊 3Q

网友A:
校准了,您校准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了,您校准好没?

校准了,定位一样是这样,而且罗盘和定位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定位一样是这样,而且罗盘和定位没什么关系啊

罗盘和定位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和定位没关系?

不过好像罗盘指向的东方向和西方向相反了,校准之后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和定位没关系?

而且新买的也是这样,难道运气这么背?

网友B:
你gps单独接串口连接电脑,用ublox定位看看是不是准确的。

网友C:
换地图,国产地图偏差大,用谷歌地图

网友:
不对不对不懂

网友:
没有校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地图,国产地图偏差大,用谷歌地图

用的就是谷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gps单独接串口连接电脑,用ublox定位看看是不是准确的。

刚刚听你的单独ublox定位 记录了经纬度。再用mp测记录了经纬度结果也还是定位到那个几百米外的地方。
所以很有可能是gps的问题了 请教一下罗盘校准不正确会导致gps定位效果吗

楼主:
重新看了泡泡老师的罗盘校准,原来之前罗盘校准方式错了,不过重新校准之后定位的问题还是一样,应该要再换个gp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听你的单独ublox定位 记录了经纬度。再用mp测记录了经纬度结果也还是定位到那个几百米外的地方。
所 ...

不会的,负责定位的只是gps,罗盘负责指向,这样的话估计你的gp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