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apm横滚p值如何能低于0.08

楼主(2016-05-20):
280穿越,横滚p0.08了还是有点高.I0.01,D0.002。I值调节效果不明显D值高于或者低于0.002就会左右一直晃

网友:
使用1.3.18的MP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apm横滚p值如何能低于0.08 APM,f检验的p值,t检验的p值,p值怎么看,p值和t值 作者:武杰杰 48 请问apm横滚p值如何能低于0.08 APM,f检验的p值,t检验的p值,p值怎么看,p值和t值 作者:武杰杰 397 请问apm横滚p值如何能低于0.08 APM,f检验的p值,t检验的p值,p值怎么看,p值和t值 作者:武杰杰 7152 请问apm横滚p值如何能低于0.08 APM,f检验的p值,t检验的p值,p值怎么看,p值和t值 作者:武杰杰 8725 请问apm横滚p值如何能低于0.08 APM,f检验的p值,t检验的p值,p值怎么看,p值和t值 作者:武杰杰 1583 请问apm横滚p值如何能低于0.08 APM,f检验的p值,t检验的p值,p值怎么看,p值和t值 作者:武杰杰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