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图传在复杂区域容易出现雪花

楼主(2016-05-20):
目前淘宝最好的平板天线是5.8G 15db平板,推荐的15db平板,可有效改善雪花和提升飞行距离。

网友A:
假如频点准确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广告植入给10分

网友:
平板飞穿越还是算了吧。。

网友:
呵呵  广告不错 别看广告 看实效

网友:
鸭梨个越来越专业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频点准确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何选择最佳频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选择最佳频点呢

那个是图传做工一系列问题,肥鲨就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选择最佳频点呢

这个要看天线的频宽,可以看到马歇尔天线的频宽,在5600-5885驻波都在1。2以下,每个频点都表现优秀:)

网友(2016-11-24):
最好的不是5.8g23db吗,15db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