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怎么焊t插。

楼主(2016-05-21):
电调的t擦掉了,买的时候就没焊结实,今天着了一下就断掉了,可是今天晚上弄了两个小时都没弄好,心都快崩溃了,就是粘不上,要不就是粘上轻轻一碰就掉了,根本不能用,而且t插头上的锡越来越大,弄的乱七八糟的。谁能给我讲讲如何是好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顶。

网友:
肯定你的烙铁或者锡不好,没有融透肯定焊不上,买点低温焊锡,再弄个新烙铁头试试吧

网友:
烙铁功率小了吧 或者焊锡含铅量太高。我的白光60W 开到450度 3秒左右就化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网友:
首先你的烙铁功率要足够,最好是60w以上的,先在T插上面上点锡,用烙铁抹均匀,注意时间不要太长,然后线上锡,可以上多点,最后用重点的东西压住T插或用夹子夹住固定,然后一手拿线,一手拿烙铁,把线按在T插上烙铁烫到锡融化即可,注意锡还没固化前拿线的手不能动,否则焊不紧的,可以吹一吹加快固化,如果还不明白的话私聊我吧

网友:
T插估计已废,就是烙铁功率够焊上了,也因为长时间焊机,金属片与塑料基座发成形变,导致接触不良,所以焊接时要注意,功率足够,焊接面容易上锡,不容易可以用砂纸磨一磨,烙铁要是有杂质也是用砂纸磨磨,吃锡后粘点松香,焊接时动作既快又要准,T插公母插起来焊接,可以减少因为长时间焊接变形导致的接触不良。

网友:
烙铁的温度不够,换大功率的。

网友:
先把粘上的锡清下来些,焊接时要把锡彻底熔化,烙铁小就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
顶   换换洛铁把

网友:
你得买个好烙铁

网友:
t插得公母都插好了再焊,要不然会烫坏塑料变形

网友:
五金店的十块二十块的烙铁的话是焊不的,亲测就是没那个技术

网友:
可以帮忙焊接

网友:
用大功率的铬铁吧,还有,买个专用夹具吧,这些东西随时备点,虽然用得少,但是要用的时候也拿得出来,你不可能单为这几毛钱的东西去单买吧,邮费都不够。

网友(2016-07-22):
这个不关烙铁的问题!~你在要焊的地方先拿刀刮几下,然后镀层松香,再上烙铁焊锡

网友:
网上都有视频教程的